CY8C20236, CY8C20236A 区别

楼主(2010-05-05):
CY8C20236, CY8C20236A PSoC Devices带A的芯片跟不带A的芯片 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或细微区别

楼主:
在线等待.......help me

楼主:
cy8c20x66 是psoc designer sp6 版本之前(sp5.5)的芯片型号
cy8c20x66A 是psoc designer sp6 最新版本的芯片型号

网友A:
记得以前PSoC的命名规则是带A的指汽车级,20xx6不太清楚,3楼说的应该没错。

网友B:
自问自答?

楼主:
问了 然后知道答案了,然后就回答了:$

网友C:
Rocky, 据我所了解的,一般都是新版本的用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