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AC220-DC5v的电源

楼主(2010-05-05):
AC220-DC5v,500MA的电源,用来给MP3供电,请高手推荐个电路,芯片,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成本要求低的,最好控制在3圆内。

网友A:
你这个是 MP3的充电器吗?

网友B:
搞电源最好有工程师带,随便搞个原理图效果不会很好
要是只想实现功能很容易

楼主:
不是用来冲电,是用来驱动MP3和小功放用的

现在就是没有工程师带,才请大家来当老师呀,希望有经验的不要有保留,

网友C:
我现在也在做类似的东西,不过我是用12v变压器接5v稳压做的
不过散热不够好,使用时间长了发热太厉害功率就不够了

网友D:
新手玩电源 最好从变压器做起 安全 ,就是要做开关电源我也建议 先用变压器变到110V 然后再用一些现成的片子电路简单 成功率高,电源这东西玩不好的话危险很大的。

楼主:
呵呵呵,谢谢楼上的提醒,变压器的就不要再玩了,没有前途的,而且也玩过了,我就是想要玩玩开关电源,其实有很多的芯片供应商可以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只是我想在这里希望有经验丰富的老手可以提供更多的经验,看来这里也不是什么龙潭虎穴,都是闭门造车的自负高超的人。

网友E:
基本上现在的小功率芯片厂家都会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在这点上并不会比其他人提供的支持来的差。

网友A(2010-06-25):
楼上说的是!

网友F:
既然若此  开关电源的工程师  还应该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