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an not fit the section的错误

楼主(2010-05-05):
我在使用PIC18F1320编译老出现如下的错误这是什么原因:
Executing: "C:\MCC18\bin\mcc18.exe" -p=18F1320  /i"C:\MCC18\h" "main.c" -fo="main.o" -Ou- -Ot- -Ob- -Op- -Or- -Od- -Opa-
Executing: "C:\MCC18\bin\mplink.exe" /l"C:\MCC18\lib" /k"C:\MCC18\lkr" "C:\MCC18\lkr\18f1320i.lkr" "Z:\eight2\main_pic\main.o" /o"main.cof" /M"main.map" /W
MPLINK 4.16, Linker
Copyright (c) 2008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section '.code_main.o' can not fit the section. Section '.code_main.o' length=0x0000200a
Errors    : 1

请高手指教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问:我有个ICD2,,但不能直接用PIC16F726芯片的仿真,听说要买个转接板,请问这转接板是什么型号?大概多少钱?

网友A:
PIC16F726完全可以使用ICD2直接仿真,只不过使用ICSP的时候,其VPP上最高电压为9V,而不是以往的112V,所以MPLAB IDE会提示你需要在VPP上加入限压电路,防止损坏器件.当然你也可以购买一个特殊编程头,其上面已经包含了限压电路.

楼主:
Executing: "C:\MCC18\bin\mcc18.exe" -p=18F1320  /i"C:\MCC18\h" "main.c" -fo="main.o" -Ou- -Ot- -Ob- -Op- -Or- -Od- -Opa-
Executing: "C:\MCC18\bin\mplink.exe" /l"C:\MCC18\lib" /k"C:\MCC18\lkr" "C:\MCC18\lkr\18f1320i.lkr" "Z:\eight2\main_pic\main.o" /o"main.cof" /M"main.map" /W
MPLINK 4.16, Linker
Copyright (c) 2008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section '.code_main.o' can not fit the section. Section '.code_main.o' length=0x0000200a
Errors    : 1

这个问题没人碰到过吗,,,自己顶起来

网友A:
放不下了呗.

网友B:
可能是编译工具不对,或则编译的地址设置不对

网友C:
726可以用ICD2,我的723都是用ICD2仿真的

网友D:
语法不规范。建议抄MCHP安装目录下带中断的MCC18的例子看看。MCC18是比较费事的一个编译器.

网友D:
搞72X可以考虑用PICKIT3,VPP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直接连。

网友E(2011-02-25):
我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知楼主当时解决了没有, 求指教

网友F(2011-08-14):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后来检查发现是RAM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