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32

楼主(2010-05-05):
如图是一个分立232电平转换电路,现在我有两个设备都用的是这样的232转换电路,当2个设备和PC通信时,都是正常的,但是当这两个设备互相交叉连接时,只能接受到第一个数据,后面就没了,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开眼界了,分立的232转换

网友B:
在串**叉互换时,可能没有进行COM1和COM2的切换。。

网友A:
232电平,1是-3to-5,0是+3to+5,你对PC通信,能得到PC给出-3和+3的电平,然后转换为TTL电平给你的设备,而两个设备之间通信,他们的任何一个要怎么产生-3和+3的电平来转换呢,不知我说得对不对

网友C:
4楼说得有一半正确。
PC机接收所需要的串行信号高电平是单片机给的,低电平(负电压)是由PC机发送端给的。

楼主要两片单片机串行通讯,将两单片机TX端与RX端交换联接即可,地线当然要联上,任何中间转换都不需要。

网友D:
若3没有负电而直接2,3PIN连接,C5放电太慢

网友E:
当两个单片机之间要通信时,必需要设置一个为主,一个为备,这样才能通信。
为什么你的两个设备能和电脑通信,是因为你电脑默认为为主设备,所以电脑分别和两个单片机能通信。

网友C:
7楼:
没有这个必要。无主从照样可以通讯,只要双方程序允许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