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开源 FPGA VGA ipcore 项目外包

楼主(2010-05-05):
付费修改开源 FPGA VGA ipcore
http://opencores.org/project,vga_lcd

一、添加DDRII显存接口。有效带宽大于3GB。
二、添加Host接口。支持16/32位总线类型。Host接口有三个地址空间:
    1、一个Host接口地址空间对 ipcore 的控制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2、一个Host接口地址空间直接映射到 DDRII 显存进行读写操作。有效带宽大于1GB。
    3、一个Host接口地址空间将YUV4:1:1格式解码为RGB格式并写入显存。有效带宽大于0.5GB
三、完成硬件设计。提供驱动设计及相关文档。
四、要求在1280x1024@60Hz@24Bit时,YUV像素格式每秒能画40M个点。
五、要求整个系统稳定性高,BOM成本低。

想做该项目的先看看该 ipcore 文档再谈,以免耽误时间
先前的“FPGA VGA DVI 项目外包”https://bbs.21ic.com/icview-170636-1-1.html 取消。

TEL:1397147零零零二
QQ:15141224

网友A:
我可以试试
qq:283595104

网友B:
这套开源的源代码根本就不能商用,除非重新写,修修补补是没戏的

网友C:
lz 如果在上海可以面谈一下。  其实你是要做一个lcd, 或者 vga 驱动 而已, 关键是你的系统是啥,arm ? 还有系统总线是啥, 用arm的话 就是axi了。  这个一般soc都做好了。 象samsung2440 都有。 我有一个,支持3layer 的axibus 。 qq,25963242

楼主:
欢迎有诚意合作的朋友进行沟通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