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在匠人的版块里看到一幅图,请高手详解

楼主:
匠人版块里的 帖子叫:电工脑筋急转弯。
这个图看得不是很明白,请各位高人详解!以下是我的问题:
1.第一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怎么算?
2.静态工作点的选择,计算第一级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忽略后级的影响?
3.C2感觉太小。

网友A(2010-05-05):
我那个帖子里有波形的。达人们可以结合波形图看

网友B:
简单的二级放大    计算的时候肯定要考虑到后一级

网友C:
1.第一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怎么算?放大倍数相乘。
2.静态工作点的选择,计算第一级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忽略后级的影响?-》耦合方式是直接耦合的会影响。

网友D:
后面的电阻比前面的电阻小很多,
要定要一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