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个程序LCD1602

楼主(2010-05-05):
/*LCD 1602*/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stdio.h> //标准输入输出
#include<intrins.h>

sbit RS = P2^4; //Pin4
sbit RW = P2^5; //Pin5
sbit E  = P2^6; //Pin6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 ]={"51^SCM&DIY LanZhouUniversity"};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f);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有光标,光标闪烁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i;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delay(10);
  while(1)
     {
       WriteInstruction(0x01);//清显示:清屏幕指令
   WriteAddress(0x0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i = 0;
  while(string != '\0')
   {      // 显示字符
    if(i>16) WriteAddress(0x40);//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
     WriteData(string);
     i++;
     delay(70);
   }
        for(i=0;i<4;i++)
      delay(70);
  }
}
本来想让它显示完16个字符后跳到第二行,但是却在第二行的第一个位置不动了,一直在一个位置上闪。把主函数下面这个怎么就可以了?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i;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delay(10);
  while(1)
     {
       WriteInstruction(0x01);//清显示:清屏幕指令
   WriteAddress(0x0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i = 0;
  while(string != '\0')
   {      // 显示字符
     WriteData(string);
     i++;
     delay(70);
    if(i>16)  break;
   }
    WriteAddress(0x40);
        i=16;

  while(string != '\0')
   {      // 显示字符

     WriteData(string);//第二行
     i++;
     delay(70);
   }
        for(i=0;i<4;i++)
      delay(70);
  }
}

网友A:
什么问题?

网友B:
LS
你猜啊

网友C:
唉,应该是很难猜的!:D

网友D:
_nop_();与采用delay有什么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3楼的大虾,到底是咋回事?

网友E:
补充

if(i>16) WriteAddress(0x40);//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

每个>16的数都被你定义地址为0X40,不再自动加一了
补充:改为i=17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