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艺SH67P54问题

楼主(2010-05-05):
我们公司现在采购了一批SH67P54,尺寸比之前小,据说是采用了新工艺,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关机之后(PA.0 -ON/OFF轻触开关,关闭LCD),不能开机,必须要重新拆下电池再装上才能显示,这个一直都在生产的,外围线路可以确定没有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复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芯片硬件的复位问题吗?

网友B:
请问:
工作电压是多少?复位电路是怎么样的?烧写时是否有打开LVR功能,是选的哪一档.
如有必要,请提供相关的电路图

网友C:
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是复位的问题,楼主多查看查看

楼主:
复位电路是这样的,RESET上拉一个10K电阻,再接一个0.1uF电容,电源是3.3V,

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程序都是成熟的,都量产了好几万了,最近买了3000PCS,裸片尺寸更小了,代理说中

颖改了生产工艺,旧的不生产了,但刚用就出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芯片软硬件设计有更改

网友B:
复位电路是这样的,RESET上拉一个10K电阻,再接一个0.1uF电容,电源是3.3V,

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程序都是成熟的,都量产了好几万了,最近买了3000PCS,裸片尺寸更小了,代理说中

颖改了生产工艺,旧的不生产了, ...
引用 楼主:

请问烧写时是否有打开LVR功能,是选的哪一档.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是RICE66,之前一直是这样烧的,没有看到你说的"LVR"

网友B:
回复 网友B:

用的是RICE66,之前一直是这样烧的,没有看到你说的"LVR"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注意到您已经上传的烧写的图片.
从您反映的情况来看,是典型的低电压复位不良,看您的烧录选项,LPD功能(低电压复位)未打开,请将LPD功能设置为ENABLE,并在LPD LEVEL中选择LOW LEVEL,即打开低电压复位功能,低电压复位电压为2.5V.
请按以上方法修改烧录选项,并再次测试,看是否问题已解决.

网友D:
我觉得好像不是低电压复位不良。兰州的关机是指“关机之后(PA.0 -ON/OFF轻触开关,关闭LCD)”其实关机并没有关闭电源,只是跑了一段程式罢了。

网友E:
感觉也是复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不是现在中颖新工艺的SH67P54得这样设定烧录了?

因为我们之前(3月份之前)烧录的方式一直都是这样设置的(这也是代理给我们的烧录方式),做了好几万都没问题的。

网友A:
你这样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不是现在中颖新工艺的SH67P54得这样设定烧录了?

因为我们之前(3月份之前)烧录的方式一直都是这样设置的(这也是代理给我们的烧录方式),做了好几万都没问题的。 ...
引用 楼主:

不是您想的这样,这个烧录选项跟是否是新工艺没关系.
一般来说,如果没有特别的需求,我们是要求客户烧录时打开LPD(LVR),并根据工作电压选择合适的LVR电压(2.5V或4.0V),这样当电源电压跌落到LVR电压以下时,即可触发IC复位,与上电复位一起保证IC的可靠复位.

网友F:
我顶他个肺

网友F:
我这样认为:LZ低电压复位功能没打开,导致唤醒时如果外围电流突然增大,引起程序跑飞。

网友E:
楼上兄弟怎么这么……

楼主:
大陆这边的技术人员没搞定,查不出来,寄到台湾去了,等待中...

应该是芯片的问题,不可能是什么低电复位问题,我们之前采购的旧工艺的SH67P54少说用了6~7万了,烧录时都是像图中那样设置的,不良率很低的,中颖的工程师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G:
牛人在台湾?

网友H:
我们本周收到一SH67P54H不良品的样机申请分析,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楼主的?

我们的工程人员已分析出结论,原因为bonding不良导致工作电流过大。

我们已将分析报告和建议邮件给相关人员, 此类问题如有认可疑问可和对应窗口联络沟通,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邦定问题?
......

你们真这么认为?

网友I:
不会这么严重吧

网友J: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解决中。

网友E:
看来这个问题不是个别出现啊

楼主:
至今仍未解决

网友A:
版主来解决吧……

网友K:
你找谁处理的啊?我们QA会处理此类问题的

网友L(2010-06-04):
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问题还不大?已经拿去上海开盖检查了,我们想尽办法从其它用户那里搞到的10K旧工艺的SH67P54(旧的就OK)马上要用完了,到时我们十几个机种得全部停产,毁灭性打击.........:'(

网友M:
:L表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