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帮我看一下程序

楼主(2010-05-05):
module Mode0(CR0,
    GATE0,
    CLK0,
    out_temp,
    ctl_word_en) ;
input [15:0]CR0;
input GATE0;
input CLK0;
input ctl_word_en; ////写入控制字标志
output out_temp;
reg [15:0]CE0;
reg out_temp;
reg mode0_temp;
//reg [15:0]cr0_temp;

always @(negedge CLK0 or negedge GATE0)
begin
if(GATE0==1'b0)
begin
  CE0<=CE0;
end
else
begin
  CE0<=CE0+1'b1;
  if(CE0==CR0)
  begin
   mode0_temp<=1'b1;
  end
  else
  begin
   mode0_temp<=1'b0;
  end
end
end
always @(mode0_temp or ctl_word_en)
begin
if(ctl_word_en==1'b1)
  out_temp<=1'b0;
else if(mode0_temp==1'b1)
  out_temp<=1'b1;
else
  out_temp<=1'bx;
end
endmodule

我的本意是在CE0加到CR0相等时,输出一个信号来用,但是综合之后总是出现一个警告:Warning: Design contains 19 input pin(s) that do not drive logic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R0[0]"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R0[1]"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R0[2]"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R0[3]"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R0[4]"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R0[5]"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R0[6]"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R0[7]"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R0[8]"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R0[9]"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R0[10]"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R0[11]"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R0[12]"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R0[13]"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R0[14]"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R0[15]"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GATE0"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LK0"
请教高手给我解释一下?

楼主:
没有高手肯出手相助吗?

网友A:
设一个中间变量,吧输入的CR0先赋给中间变量,然后中间变量的值和CE0做比较条件。

网友B(2010-06-18):
同意3楼的说法,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