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损坏原因

楼主(2010-05-05):
固态继电器里面的BTA41(黄山电器产品)使用一段时间后损坏,表现为T1T2之间有漏电阻10K左右,而其随温度的升高阻值下降,概率在1%的样子。

网友A:
一般电路参数正确是不会出问题的!算一下电压\电流是否超额定,看一下电流变化率是否超额定.
还有一种情况是,元器件出厂封装时,温度不好伤了内部电路(PN).这种情况千载难逢.
去年,我碰到一次,爽了我3个月,才知道原因

楼主:
问了可控硅厂家,厂家认为是焊接温度的问题。我的可控硅是焊接在底板上的,焊接温度220度,时间很短,只要锡膏熔化后就立刻拿到一边风冷。厂家建议用低温锡膏,不知道能否改善。以前用ST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焊接同样也是2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