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34能否产生占空比可调方波?~~

楼主(2010-05-05):
最近用了ADI公司的DDS,AD9834做了一个简易函数信号发生器,看到AD9834内部自带一个比较器,以为可以产生占空比可调方波,结果,却只有50%占空比方波输出,请问各路高手,该款芯片是否能产生占空比可调方波???

网友A:
改变比较器的比较电压不行吗?

楼主:
使用内部比较器,改变比较电压,输出方波占空比不变,稳定的50%

网友B:
请问下楼主你那个方波的频率能达到多高?最近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C(2010-11-12):
9834内置比较器默认的电压基准是Vin引脚输入信号的时间平均值,就是说输入一个信号,它会自动取时间平均值,作为参考电压,无法自己调整,故无法产生占空比精密可调的方波。

网友D:
The comparator reference voltage is the time average of the signal applied to VIN.
想产生占空比可调方波需用外部加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