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工具调试下位机

楼主(2010-05-05):
(无正文)

网友A:
把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设一致,按照协议下发命令,看下位机有无动作或返回数据帧是否正确不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协议?如果是比较标准的可以去找找那些触摸屏的软件,里面包括各种PLC协议,用它的在线模拟很简单的

网友B:
你可以定义通讯数据包协议。其实就是结构体之类的~

注意起始和结束标志位,最好加上数据包校验什么的~

楼主:
按照协议下发命令,  这个工作之前没有做过,
有没有相关的内容或资料或例子。。。或我需要查询哪些资料,帮助理解,阅读之后就可以进行“按照协议下发命令”的学习或者上手了

网友C:
我有c的 单片机做的红外接收的程序。

楼主:
to 楼上: 先谢谢你, 但我不是想要原代码, 我主要是想学会一种方法

网友D:
找个现成的可以工作的程序,抓下数据流,然后你照着写一个,能出同样的数据流即可。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