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变量 局部变量引发的问题

楼主(2010-05-05):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 = {0x03, 0x9f, 0x25, 0x0d, 0x99, 0x49, 0x41, 0x1f, 0x01, 0x09};
uchar jump[4]={ 0xcc,0xcc,0xcc,0xcc};
uchar start[4]={0x44,0x44,0x44,0x44};
uchar read[4]={ 0xbe,0xbe,0xbe,0xbe};
uint temp;
uchar back[4];
uchar ret[4];
void delay(int z)  //以15um递增
{ int x,y;
   for(x=0;x<110;x++)
     for(y=0;y<z;y++)
     ;
}
uchar reset() //复位四根缆
{ uchar flag,i;
   P1=0XFF;
   P1=0XF0;
   for(i=200;i>0;i--);         //延时 802 us time=1+2*i
    for(i=200;i>0;i--);
   P1=0XFF;
    for(i=60;i>0;i--);// 延时 120 us
   flag=P1&0x01;
  for(i=200;i>0;i--);// 延时 400us  满足 最小周期
  return flag;        //返回0则复位成功
}

void write_bit(uchar *wei) //wei地址存 P3^0
{
  uchar i;
  uchar four=0;

  for(i=0;i<4;i++)
     four+=( ( *(wei+i) ) << i );//四通道位值转换成 一个数值
   P1=0XFF;
    P1=0;
   _nop_();
   _nop_();
   P1=four;
   for( i=30;i>0;i--);//满足最小 写周期
  P1=0XFF;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data指向数据首地址
{ uchar i,j;
  uchar a[4];

  for(i=0;i<8;i++)
    {
        for(j=0;j<4;j++)
       a[j]=( ( *(date+j) ) >>i ) & 0x01;
     write_bit(a);
    }

}

void read_bit()
{ uchar flag,i,bb;
   uchar aa=0;
   P1=0xff;
   P1=0;
  _nop_();
   _nop_();
   P1=0xFF;
   for(i=0;i<5;i++);
  flag=P1&0X0F;//只要低四位数值
for(i=40;i>0;i--); //满足最小读周期

    P1=0xFF;                  //满足最大读时隙

   for(i=0;i<4;i++)//四通道数值 存到数组中             P2^0是第一个
    {  bb=(1<<i);
          aa=flag&bb;
          if(aa!=0)
            back=1;
          else
            back=0;
         }

}
!!!!!!!!!!!!!!!!!!!!!!!!!!!!!!!!!!!!!!!!!!!!!!
!!!!!!!!!!!!!!!!!!!!!!!!!!!!!!!!!!!!!!!!!!!!!!!!!
!!!!!!!!!!!!!!!!!!!!!!!!!!!!!!!!!!!!!!!!!!!!!!!!!!
第一种: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j;
    uchar mid;
    for(i=0;i<8;i++)
     {
            read_bit();
            for(j=0;j<4;j++)
                    {
               mid=back[j] <<i;
                ret[j]=ret[j]+mid;

             }

     }
return ret[0];

}

第二种:
uchar  read_byte()
{  uchar ret[4]=【0】;
    uchar i,j;
    uchar mid;
    for(i=0;i<8;i++)
     {
            read_bit();
            for(j=0;j<4;j++)
                    {
               mid=back[j] <<i;
                ret[j]=ret[j]+mid;

             }

     }
  return ret[0];

}

!!!!!!!!!!!!!!!!!!!!!!!!!!!!!!!!!!!!!!!!!!
!!!!!!!!!!!!!!!!!!!!!!!!!!!!!!!!!!!!!!!!!!!!

void display(uint tem)
{
        P0 =table[tem / 100];
        P2 = 0x04;
        delay(10);
            P2=0;

        P0 =table[tem / 10 % 10];
        P2 = 0x02;
        delay(10);
                P2=0;

        P0 =table[tem % 10];
        P2 = 0x01;
        delay(10);
             P2=0;

}
void main()
{                   uchar aa=0;
                     uchar bb=0;
                     P2 = 0x00;
        while(1)
        {
                                reset() ;
                  write_byte(jump);
                write_byte(start);
                reset();
                write_byte(jump);
                write_byte(read);

                aa=read_byte();//低字节温度

                bb=read_byte()        ;//高字节温度

                       aa=aa&0XF8;
                       bb=bb&0X07;
                               temp=((bb*0XFF)+aa)*0.0625;
                           display(temp);
        }
}

大家帮我看看,当采用第一种情况时候,我能采集到正确稳定的温度,当采用第二种情况时候,采集到的温度数字剧烈变化,且数字不正常。两者情况差别只在于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分别,却造成这么大影响,谁能给解释一下?问了很多人都解释不了,只能到21ic上找牛人了

网友A:
所以,根据22楼,使用全局变量时,下面的ret[0]+mid 初值并不等于 0+mid !正如26楼所说,ret[0]里面是上一次的结果数值。
......
   for(j=0;j<4;j++)
      (
               mid=back[j] <<i;
                ret[j]=ret[j]+mid;
        }
........

知道原因,只要修改第一种情况,在函数中添加一句全局变量赋初值0即可: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j;
    uchar mid;

ret[0]=0;  ret[1]=0; ......

    for(i=0;i<8;i++)
     {
            read_bit();
            for(j=0;j<4;j++)
                    {
               mid=back[j] <<i;
                ret[j]=ret[j]+mid;

             }

     }
return ret[0];

}

网友B:
呵呵,21IC你最牛拉...

网友C:
给你一个最牛的答案好了:你程序有问题。

网友D:
这问题 唉~~~
楼主 全局变量可以返回!
但你写的局部变量  函数不是uchar 类型

网友E:
我猜不着
你这什么东东

网友F:
何为高手?你不知道要读懂别人编的程序是件多痛苦的事情吗?要人家帮你弄清你的问题出在哪,还得叫人家必须先读懂你的的程序,哎~~

网友G:
void read_byte()
{
   .........
   return ret[0];
}
牛人,这个也编译得通!用的哪个编译环境?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许没全看懂)
在第二种情况下, uchar ret[4]=【0】; 被设为自动变量,自动变量是被分配在动态变量区的,(位于全局静态变量区下面)动态变量区内的自动变量是所有函数内部变量共享的,是随函数调用改变而随时可以被覆盖的!所以,当调用下面两个函数的时候:
........
aa=read_byte();//低字节温度
bb=read_byte();//高字节温度
........

LZ的 uchar ret[4]=【0】; 根本不是同一个分配 ret[4]  组合了!它随两次 read_byte( );  调用而被分配到了两(次)组不同的 ret[4] 单元。

若想在 read_byte( )函数中使用私有ret[4],  应该将其说明为局部静态变量,这样 ret[4]  将被分配在静态变量区域,而不会被共享、覆盖:
uchar   read_byte( )
{  static uchar ret[4];    // 自动初始化为0;
    uchar i,j;
    uchar mid;
......

那还差不多。

或者就是4楼说的更简单的原因:uchar    read_byte(  ){......}  这类错误是否应该在编译阶段就能检出?

楼主:
void read_byte()
{
   .........
   return ret[0];
}
牛人,这个也编译得通!用的哪个编译环境?
引用 网友G:

牛人一词引来你帮我找毛病,虽挨批,但值了! 你说的这个原因,是我粘帖子时候,忘改了,我机子上程序,是uchar型的。

网友H:
牛X........................   上来就一顿代码,喊只准高手看...   21还是你最牛.

楼主: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许没全看懂)
在第二种情况下, uchar ret[4]=【0】; 被设为自动变量,自动变量是被分配在动态变量区的,(位于全局静态变量区下面)动态变量区内的自动变量是所有函数内部变量共享的,是随函数 ...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点评,很到位,但好像我没说清楚,我不想在read_byte()函数里私自使用ret数组,只想返回ret【0】给主函数使用,为什么定义成局部变量我的温度采集正确,定义成全局变量采集不正确,这是我问题的核心。非常感谢!

楼主:
void read_byte()
{
   .........
   return ret[0];
}
牛人,这个也编译得通!用的哪个编译环境?
引用 网友G:

粘帖子的时候忘改了,原型是uchar型的, 看来,你不是牛人,净找小毛病》

楼主:
这问题 唉~~~
楼主 全局变量可以返回!
但你写的局部变量  函数不是uchar 类型
引用 网友D:

谢谢  ,特此声明:这个低级错误是粘帖子的时候不小心整的,实际不存在这种错误,现在问题依旧,谁给看看,是不是定义成全局变量 ,对其他部分造成影响了?

网友I:
路过,看看牛X是怎样回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观望。。。

网友J:
新手观看!

网友J:
第二种情况“ uchar ret[4]=【0】;
语句撒意思啊

网友K:
围观牛人&单片机高手……

网友L:
你这个程序去参加C 乱码大赛一定会提名。高人啊

网友M:
要当牛人,就得先看懂程序----------

算了,牛人太苦了,飘过,等待牛人诞生------------

网友N:
老板发话:
肯定是软件问题或者硬件问题,好好查查。
期限半小时。查不出来,开除。

网友A:
为什么定义成局部变量我的温度采集正确,定义成全局变量采集不正确,这是我问题的核心。非常感谢!

LZ可能要把问题重新阐述清楚一下:LZ在顶楼说的是:第一种情况:使用全局变量获得结果正确,第二种情况:使用局部变量获得结果剧烈变化,不正确。

可是LZ在11楼说的情况又正相反!使用局部变量正确,使用全局变量不正确???请再确定一下!

顺便做个调查,LZ是B型血型吧。

我刚验证了一下,确实看不出使用全局还是局部有什么差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局部变量在函数每次被调用时,ret[4]数组都被初始化为0,而全局变量只能在编译阶段被初始化一次!以后每次 read_byte(); 被调用时,ret[4]数组初值都不为0。

要验证这两个差别很简单,把局部变量暂时改写成局部静态变量试一试就知道了:

uchar   read_byte( )
{  static uchar ret[4];
    uchar i,j;
    uchar mid;
........
}

网友O:
看来 俺不是牛人啊

网友P:
采用全局变量的时候,ret[0] 是上一次的结果,里面是有值的。
采用局部变量的时候,ret[0]被初始化为0。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加起来的结果肯定不一致。

网友Q:
代码优化引起的??:o

网友J:
楼主将语句uchar ret[4]=【0】; 改为
uchar ret[4];
ret[4]=0;试试看

楼主:
本人妄想通过牛人一词点亮大家眼球,解决问题,没想到“牛人”没工夫看程序,却对本人乱批一通,故本人结贴,以示**!

楼主:
LZ可能要把问题重新阐述清楚一下:LZ在顶楼说的是:第一种情况:使用全局变量获得结果正确,第二种情况:使用局部变量获得结果剧烈变化,不正确。

可是LZ在11楼说的情况又正相反!使用局部变量正确,使用全局变量 ...
引用 网友A:

对冷漠表示感谢,你没解决我的问题,但很感谢你的慷慨解答,问题可能出在别的地方,不是局部、全局这里的原因。

网友R:
一般牛人是不会花时间去看你那堆C乱码的……

网友S:
忍不住进来看了……

网友T:
老许C语言不懂,不敢发言,想看看牛人超人们的答案,提着菜篮子在后面捡菜,跟着学点知识。

现在楼主结贴了,楼主没给出答案,我想说说我对此贴肤浅的看法。

我认为楼主的C语言功底很深厚,深不可测,本贴是楼主出题考考21IC上网友的,老许连几十条C语言都写不全的菜鸟可不敢胡言插嘴发言,我只是感到,楼主一开始出题时已给出答案及提示了,并用 【 】 强调错误的地方!当第二种情况时,楼主在子函数中对局部变量类型用 uchar ret[4]=【0】; 声名,大家知道, uchar ret[4]; 是声名包含4个uchar字型的数组,其内容存储在ret[0], ret[1], ret[2], ret[3] 中,而楼主故意在声名局部变量类型时加了 =【0】; 变成了 uchar ret[4]=【0】; 在声名局部变量类型时,还对ret[4]初始化赋于0值,且这个0值加【 】预以强调,已经给出了提示,局部变量ret[4]已超出了子函数中对局部变量数组ret的地址范围,在没有定义的未知地址上的赋0值操作,破坏了占用该地址的其他变量。故出现采集到的温度数字剧烈变化,且数字不正常现象。

不知老许是否将楼主出的题目给解答出来了? 请楼主指正,谢谢。

网友U:
从来没有看代码看到这样笑喷过~

网友D:
老许~
uchar ret[4]=【0】;  这里的【】应该是楼主想写的{} 就算不写这对括号
uchar ret[4]={0}; 或者uchar ret[4]=0;
如果是在keil环境下这可不是给 ret[4] 赋初值0 啊!
而是给ret[0] 赋初值0

其他环境的编译器就不知道了

楼主:
老许C语言不懂,不敢发言,想看看牛人超人们的答案,提着菜篮子在后面捡菜,跟着学点知识。

现在楼主结贴了,楼主没给出答案,我想说说我对此贴肤浅的看法。

我认为楼主的C语言功底很深厚,深不可测,本贴是楼主出 ...
引用 网友T:

老徐写的字数很多,语言也很和缓,但不是问题根源
给答案:
给答案:
给答案:
给答案:
给答案:
因为当定义为全局变量时候,下一次读的时候,read_byte函数里有一个ret[j]=ret[j]+mid;语句,右边的ret[j]里面存的始终是上一次的数值(全局变量),所以当定义成全局变量时候,在read_byte里面需要对ret数组进行清零。

楼主:
LZ可能要把问题重新阐述清楚一下:LZ在顶楼说的是:第一种情况:使用全局变量获得结果正确,第二种情况:使用局部变量获得结果剧烈变化,不正确。

可是LZ在11楼说的情况又正相反!使用局部变量正确,使用全局变量 ...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对,给你分的时候,以为你没找到根源,只是感激你的帮助,后来重看我的程序,发现你说的对,特再次感谢

楼主:
LZ可能要把问题重新阐述清楚一下:LZ在顶楼说的是:第一种情况:使用全局变量获得结果正确,第二种情况:使用局部变量获得结果剧烈变化,不正确。

可是LZ在11楼说的情况又正相反!使用局部变量正确,使用全局变量 ...
引用 网友A:

你解决了我的问题!!!感谢

网友T:
谢谢 xyp749192072 解答,xyp749192072 的C语言功底很深厚,深不可测,老许又学习了一点小本事,再次感谢!

网友T:
谢谢 jerkoh 解答,老许又学会了一点,
uchar ret[4]=0;
如果是在keil环境下这可不是给 ret[4] 赋初值0 啊!
而是给ret[0] 赋初值0
请楼上几位大师别见笑,老许平时不搞技术,不开发产品,真的不懂C语言,
只想提着菜篮子在后面捡菜,跟着学点知识。

网友T:
我刚验证了一下,确实看不出使用全局还是局部有什么差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局部变量在函数每次被调用时,ret[4]数组都被初始化为0,而全局变量只能在编译阶段被初始化一次!以后每次 read_byte(); 被调用时,ret[4]数组初值都不为0。
...
引用 网友A:

冷漠大师的这一条要点好极了,又学会了一招。谢谢!

网友A:
22#
      我刚验证了一下,确实看不出使用全局还是局部有什么差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局部变量在函数每次被调用时,ret[4]数组都被初始化为0,而全局变量只能在编译阶段被初始化一次!以后每次 read_byte(); 被调用时,ret[4]数组初值都不为0。

31#
      所以,根据22楼,使用全局变量时,下面的ret[0]+mid 初值并不等于 0+mid !正如26楼所说,ret[0]里面是上一次的结果数值。
......
   for(j=0;j<4;j++)
      (
               mid=back[j] <<i;
                ret[j]=ret[j]+mid;
        }
........

知道原因,只要修改第一种情况,在函数中添加一句全局变量赋初值0即可: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j;
    uchar mid;

ret[0]=0;  ret[1]=0; ......

    for(i=0;i<8;i++)
     {
            read_bit();
            for(j=0;j<4;j++)
                    {
               mid=back[j] <<i;
                ret[j]=ret[j]+mid;

             }

     }
return ret[0];

}

引用 网友A:

正确答案应该是31楼。

网友T:
冷漠大师正解!
其核心还是冷漠大师的 使用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唯一区别,局部变量在函数每次被调用时,ret[4]数组都被初始化为0,而全局变量只能在编译阶段被初始化一次!以后每次 read_byte(); 被调用时,ret[4]数组初值都不为0。

网友V:
给冷漠加裤子一条,见31楼。

其实我发现“冷漠”是外冷内热。

网友V:
另外建议楼主改一个有意义的标题。便于后来人检索

网友A:
让匠人和老许一夸,冷漠快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以前是懒得打字,现在再多写点:

关于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初始化规则(见《实用C语言详解》)
    “如果一个纯量类型的静态对象(即全局变量——冷漠注)在说明时未包含初始化部分,那么它就被缺省初始化为零(或空字符)。
     类似地,如果一个静态指针对象的说明中不包含初始化部分,那么它就被缺省初始化为NULL。
    如果一个具有自动存储持续期的对象(即局部变量)在说明时未包含初始化部分,那么编译程序不会对它做隐式初始化,从而其初值是不确定的。”

冷漠添加内容:
1、全局变量分配在静态存储区,因而都是在都是在编译阶段(程序运行之前)进行初始化,显然只能初始化一次。static 局部全局变量也是同样。
2、自动变量分配在动态存储区,——被所有函数的局部变量以覆盖技术所共享,该变量存储单元在程序执行期间自动分配,——不是在程序开始执行之前分配,而是在进入其所在的分程序时进行的;每进入一次(被调用一次),就重新初始化一次。因此,自动变量的初始化工作与存储分配工作是同时进行的。
3、C51全局变量是在编译阶段由 INI.ASM 初始化程序赋值的。——编译完成后,INI.ASM 程序和STARTUP.ASM 一样不再有效。因此所有全局变量只能被初始化一次。
4、而自动变量是在程序运行阶段由程序表达式计算赋初值的。程序每被调用一次,局部变量就被重新初始化赋值一次。

网友W:
呵呵,真正的牛人,是在屏幕前看着帖子,一笑而过的人。

楼主:
另外建议楼主改一个有意义的标题。便于后来人检索
引用 网友V:

写这个标题 只是为了吸引人过来解答 有点炒作嫌疑 呵呵 下次不了,晕,给我这顿批·

楼主:
采用全局变量的时候,ret[0] 是上一次的结果,里面是有值的。
采用局部变量的时候,ret[0]被初始化为0。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加起来的结果肯定不一致。 ...
引用 网友P:

呵呵 没给你加分 有点冤

网友X(2010-07-06):
向冷漠大侠提个问哈:
对于局部变量定义,是在定义的时候直接赋值,还是把赋值分开写好呢?
int i=0,定义并赋值;
int i;先定义
i=0;再赋值
两者没区别,但是从程序规范性讲,哪种比较合适点?

网友A:
且看两者的不一样:
1、static int i=1;
2、static int  i;
   i=1;
显然不一样。这时推哪种合适?1、是在编译阶段赋值的;2、是在运行阶段赋值的。教材上只有一种写法:1、。(当然和你说的动态变量不是一回事)

你说的,——教材上也只有一种写法:int i=0;
危险: int  i;先定义
上式不叫定义吧?

网友T:
匠人说的对,“冷漠”是外冷内热。

网友A:
变量只有说明(没有定义概念?);局部变量的初始化只能在变量说明时显式进行。在程序执行前已有初值的变量叫做初始化变量。所以:
1、int i=0;     // 是标准写法,i 在说明时赋值,i 是初始化变量。
2、int i;        //  i 不是初始化变量,它的初始内容是随机的。

C51中的初始化变量是由编译程序生成了赋初值指令的变量。有些编译器可能不一样,它把初始化变量视为静态变量,——程序执行前已赋了初值。静态变量和动态局部变量显然不分配在一个区,那时 1、和2、就大不一样了。

网友Y:
你用软调一下 试试

网友Z:
LZ我觉得你如果单步调试,慢慢看,还有记得一定要看汇编代码,你会发现问题的所在,虽然群里的大牛已经给出了答案,局部变量是临时的内存,当离开作用域后,这块地方是随时有可以被其他堆栈等信息占用的。就出现了你观察到的跳变现象

网友AA:
额,你在函数定义的Ret[]数组是在栈中存储的,当函数执行完以后这个数组的空间不是就被收回了么,那这个数组就是为空,你返回这个数组的首地址就是什么内容都没有,但是如果是全局变量的话是放在固定的内存空间中的,他会一直存在的,所以这个值应该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