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76坏了

楼主(2010-05-05):
这个是2576的3A经典电路设计的开关电源,没加散热片,是把2576贴在机壳体上的,
测试环境:10个样品同时在一个保温老化设备里面老化,负载:功率电阻,2576工作电流2.5A,2个小时后,只还有一个是好的,其余9个2576都坏了。壳体用手摸,不可以承受的烫手。
这一个拿出来在外面测试,环境:屋内27摄氏度,负载:功率电阻,2576工作电流2.5A,20分种后,2576表明温度90度,壳体温度80+度。
请教2576的质量问题呢,还是设计电路有问题or 散热有问题?thanks for anwering!

网友A:
(错字)

看不到输入参数。   能得到损坏的时间吗(高温测试时)?
算算2576的功率
功耗是多少。

查一下2576的工作温度是多少。
每升高1度,寿命少多少?
看看是不是工作温度过高。

网友B:
实际用到1A时,不加散热片,已经很热了。

网友C:
3A下,pcb布局布线很重要。
你有计算lm2576 3A下那个电感值的大小吗?涉及效率问题。
散热参数多看看pdf吧
还有就是据说好多2576都是国产的,根本达不到最大参数,2.5A都比较危险

网友:
加散热片风扇,3A,PCB紧密,没有问题,不过要买进口的哦  呵呵

网友D:
我发现整流桥的温度升到比2576还高,这个怎么办啊?

网友E:
能用到最大的峰值吗?3A是标称值,不可能做得那么满的!!

网友F:
最好把你的PCB封装发上来看啊,估计你封装没做好,散热不好

网友G:
3A是指开关电流,连续电流达不到3A.
2576这种芯片能达到70%就谢天谢地了,一般只有50%~60%,2.5A电流烫得厉害.

网友H:
整流器也发烫严重?是不是超载了?还是电路存在短路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