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小程序求助

楼主(2010-05-05):
请问高人最后一个RET1指令是返回到哪一句的?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0BH
AJMP    TIME0
ORG    30H
START:MOV  P1,#0FFH
MOV  TMOD,#00000001B
MOV  TH0,#15H         ;
MOV    TL0,#0A0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LOOP:AJMP    LOOP
TIME0:
PUSH    ACC
PUSH    PSW
CPL    P1.0
MOV  TH0,#15H
MOV    TL0,#0A0H
POP    PSW
POP    ACC
RETI
END

网友A:
程序执行到LOOP:后,便反复执行当前行的指令,直到Timer0定时中断的到来,
随后,程序转入Timer0定时中断服务程序中运行,完成后,通过执行RETI指令,
返回中断前的位置,这回它又在那儿不停地LOOP了。。

网友B:
返回到从哪里进中断的下一条指令处

网友C:
START:
LOOP:
TIME0:
提示很明显

楼主:
恩,谢谢大家。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