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tum设计文件外发问题

楼主(2010-05-06):
小弟了解的几个PCB厂只要protel 99se的文件,用altium就出现问题了,直接另存为PCB 4.0 binary格式的,不但原文件中的中文变成了乱码,而且丝印层的字母好像也变大了,让人郁闷,来此请教高人指点一二。
下面是只有英文转过来的效果,原本都是在中间的丝印层已经乱了套了,郁闷啊。

网友A:
变换一下字体
  不要TURE得那种哦i

网友B:
直接做gerber给板厂,不要发原始的设计文件

楼主:
louzi姐姐吗?我试了一下,改成其他格式转过去没问题了,但是汉字怎么解决呢?

hanxu7884这位兄弟,做gerber文件是不是就可以解决汉字问题了,那么,会影响工厂后期拼版吗?计费呢?这方面不是很了解,还请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两天就结贴了。

网友B:
你的汉字问题是不是因为格式转换引起的?那就直接用altium生成GERBER文件,不要转成99se,把gerber文件和钻孔文件发给厂商就行了,不会影响拼版和计费的。

网友C:
最好发gerber文件,这样就不会有格式上的兼容问题了

网友D:
这个问题是99的历史问题,99se本身不支持汉字,所以ad6下面的汉字不能保存为99se。
解决的方法有二:
1,简单直接出gerber。
2,把ad下面的中文字去掉,在99se下面添加汉字。至于99下面如何添加汉字,找找吧。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