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改改程序

楼主(2010-05-06):
我用汇编写的程序编译提示第一行有错误哪位高手帮忙改一改?小弟拜谢
ALB   EQU   20H.0            ;闹铃设置标志
BUF   EQU  30H                   ;30~37连续8字节存放显示器数据
HOUR  EQU  38H                   ;存放小时变量
MIN   EQU  39H                   ;存放分钟变量
SEC   EQU  40H                   ;存放秒钟变量
DEDA  EQU  41H                   ;存放5ms计数值
。。。。。。。。。。。。。。。。。。。。。。。。。。
。。。。。。。。。。。。。。。。。。。。。。。。。。这是开头部分
后面还有。

网友A:
ALB   EQU   20H.0
好像不能这样定义吧。
ALB   EQU   20H

网友B:
ALB   EQU   20H.0 这样在伟福环境下是肯定可以的
最好定义成ALB BIT 20H.0

错误 可能是你编译环境部支持 或者这行的上面有什么错误

网友C:
ALB   BIT 20H.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