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128液晶干扰问题?

楼主(2010-05-06):
各位大哥,本人目前在调试一块自制的板子。在没有使用采集电路和驱动电路的情况下,液晶显示没有问题,但是只要打开其中一个电路或两个电路都打开,液晶在清屏显示一会之后,就会出现一些白点,毫无规则,时间越久,白点就越多!(这板子是整块的,包括采集电路、数字电路和驱动电路),请问如何解决这个疑难?望各位不吝赐教!!!本人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没有电路图帮不上忙,不过我猜可能是电流不够大引起的。。。是不是电源的电流太小了,偶猜的~~~~~

网友B:
液晶电源对地加104电容(可以放在连接电缆控制板端的接口处,如果线不太长的话)。

楼主:
在液晶电源处加上104电容后,还是存在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改进!!!

网友B:
那就是系统性问题了。

楼主:
本人在对自己的软件程序进行改进之后,白点出现的频率大大地减少,从之前几分钟内出现几十个白点减少到几分钟内只出现两三个白点。
请问一下,如今仍然出现的白点该从哪方面着手改进?
请大家畅所欲言,本人在此虚心求教!!!

网友C:
靠,啥也没有,怎么分析?

楼主:
电路图已上传,CD4067输入信号为放大后的电压差信号!
请好心人帮帮忙!!!

楼主:
在这里我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大家帮忙分析分析是不是这样!
在电路中,液晶的使能端口接地,处于敞开状态。是不是有可能单片机采集到外部信号后,在数据线上传输的过程中,液晶的CD端出现脉冲信号,从而造成液晶的误读操作,从而不定时、不规则地出现一些小白点???

楼主:
在显示图片和汉字的时候,液晶都不会出现白点,但是转到显示一个曲线坐标的时候,白点就有冒出来了。在此期间,电路的采集及驱动都关闭着,没有运行。
这样的话,是不是软件中有问题,大概有是什么问题呢?
望各位老大帮帮忙!!!

楼主:
void Disp_Ms1(void)
{
         Disp_Coordinate();//坐标轴函数(描点法)
         Painting_Curve(); //画曲线函数
}
void main(void)
{
......
   switch(Sysmode)
          {
             case 0:
                    Process_Ms0(i); //模式0按键处理
            display_map(0,0,3840,map);  //初始显示界面函数
                        break;

                 case 1:  //汉字
                    Process_Ms0(i);
                        Disp_Ms0();
                        break;

                 case 2:
                    Process_Key(i); //模式1按键处理
                        Disp_Ms1();
                        break;
          }
......
}

void Painting_Curve(void)
{
   uchar n,m,k;
   uchar hang0,hang1,lie0,lie1;
   uchar num;
   unsigned char ran[20]={15,30,45,60,75,90,105,120,135,150,165,180,195,210,225,240,225,210,195,180};

   n=100; //设定值整数部分
   n=119-(n/3);  //设定值行数
   HLine(17,220,n);  //设定值线

   m=200; //上限值整数部分
   m=119-(m/3);  //上限值行数
   HLine(17,220,m);  //上限值线

   k=50; //下限值整数部分
   k=119-(k/3);  //下限值行数
   HLine(17,220,k);  //下限值线

//曲线划线部分
   hang0=119;
   lie0=16;
   for(num=0;num<20;num++)
   {
          hang1=119-ran[num]/3;
          lie1=(num)*8+24;
          line(hang0,lie0,hang1,lie1,1);  //划线函数
          hang0=hang1;
          lie0=lie1;
   }
}

如果还需要什么,请说一声,我上传上去!!!

楼主:
在打开采集电路和驱动电路,并显示采集到的数据时,虽然液晶上还会显示一、两个白点,但是比刚才的曲线坐标界面好了很多,无论是数量上,还是频率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D:
首先查看连接是否接触不良
其次确认驱动是否正确,关于白点,你可以用铜皮与其它电路隔开看有没有效果,如果没有,就是驱动问题(也就是信号受到了干扰,写进去的数据出错)

楼主:
为什么有的显示界面没有白点,而有的界面下就会出现白点?如果是硬件上的问题的话,那应该不会出现上述问题吧?因此本人怀疑是软件上有问题,不知这个想法合不合理?

网友E:
什么叫“打开其中一个电路或两个电路都打开”?用小刀切开?!

楼主:
用软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