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C伪指令DE

楼主(2010-05-06):
查了下资料,DE指令时分配EEPROM初始值的指令
找不到具体操作方法请各位提点一下...
还有如果不用DE指令分配拿EEPROM的初始值是什么?

网友A:
org 0xxxxx:
DE 0XNN,0XNN.....
如果不分配,则擦除后的值为0XFF

楼主:
回复 网友A:
ORG定义为EEPROM的地址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