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我要捕获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应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0-05-06):
(无正文)

网友A:
捕获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是什么意思?要知道高电平或低电平什么时候开始还是什么时候结束?还是它的长度?

楼主:
高电平 是在上升沿开始,下降沿结束呀,低电平则相反啊!!

网友A:
高电平 是在上升沿开始,下降沿结束呀,低电平则相反啊!!
引用 楼主:

我当然知道什么是高电平,什么是低电平。我是问"捕获"是什么意思?

楼主:
捕获不是得到一个时间吗?
所以我想得到一个高低电平组成的周期波形,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持续时间, 但是这个周期又不固定。周期超过计数器的最大范围的时候,用PWM输入模式也不能正确得到高低电平的时间

网友A:
只需要捕获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间,然后通过简单的计算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周期和持续时间。

网友B:
很简单啊。低电平用意个三极管反响为高电平,然后用2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A:
很简单啊。低电平用意个三极管反响为高电平,然后用2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使用STM32,一个定时器就可以同时捕获上升沿和下降沿了,用2个定时器太浪费了,:lol

网友C:
先设置为上升/下降边沿中断触发, 中断引发后,中断子程序中记录TIME时间到R1,同时,改变中断为 下降/上升边沿触发。中断引发后,中断子程序记录TIME时间到R2。R2-R1即为 高电平/低电平---低电平/高电平的时间

网友A:
使用定时器捕获可以达到比使用中断再读TIMER更高的精度,在系统繁忙来不及响应中断时,更能显示出使用定时器捕获的优势。

网友D:
直接设置上升沿下降沿捕获不就可以了

网友E:
INT0和T0,INTO接信号,T0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