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下 关于投币器的问题 投币感应器

楼主(2010-05-06):
我购买了个投币感应器 12V的

投1元的硬币产生1个脉冲    40MS

我想请问如何检测这个脉冲呢

希望大虾们指点下

我QQ9086074

////////////////////////////////////////////////
#include<reg52.h>
sbit d1=P2^0;
sbit key1=P1^0;
//延时**************************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main()
{

P1=1;   //
while(1)
  {
   if(key1==0)  //按下
{
    d1=0;  //点亮
delay(65000);   //延时一会
P1=1;   //
}
   else
    d1=1;   //熄灭
  }
}

自己写了个监测到了

网友A:
N年前的是一个行程开关,一根钢丝连着这个行程开关,

现在的应是光敏检测方式的了吧。

网友B:
40MS 时间太快了。只能应用工具。如果忽略时间的问题,只想知道脉冲有没有来,那就用晶闸管做开关。当有信号产生时,晶闸管导通直流电路。电路通(LED做指示灯),则说明脉冲信号发生。

---------
复杂一点的:用MCU写一个 检测脉冲宽度的小程序。当检测到的脉冲宽度为 40ms时,则把指示灯亮闪几下。这样可以较精确的知道 脉冲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