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入5v,输出电压3.3v,电流800mA左右的电源电路

楼主(2010-05-06):
求助输入5v,输出电压3.3v,电流800mA左右的电源电路,要求纹波小,越小越好。

网友A:
直接用1117就好了,简单实用。

网友B:
对,直接用LM1117就好了,很简单

网友C:
1117的纹波能小到多少?10mv以下能到吗?

网友D:
要求效率可选用DC-DC

网友E:
参考一下  allen880629@163.com Q30891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