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四则运算问题,拿出来讨论

楼主(2010-05-06):
51系列单片机的运算指令包括,ADD、SUBB、MUL、DIV。它们在运算时,是以补码的形式运算,运算完后再转为原码,得出结果?二进制运算时,有无符号数和有符号数,这怎么区别?其他系列单片机,如PIC,也是这样吗?这个对于汇编程序时有用的。大家讨论下。

网友A:
减去一个数,相当于加上该数的补码。

网友B:
这东西,建议找本相关的书系统的看一下,这些都是基础。

要形象地理解,拿个计数器,看看它是如何循环计数的。然后画个圈,将这些个数标在上面。至于符号,定义半个圈是正,而另半个圈是负即可。从这你可以方便的推知,用最高位来辨别符号是最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