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外部晶振的失效问题,谢谢!

楼主(2010-05-06):
如果使能时钟安全系统寄存器CLK_CSSR中的CSSEN位,只要轻轻一振电路板外部晶振立马失效并切换到内部高速RC振荡器,并且没有改回来的方法(除了复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晶振怕振动?还是失效检测太灵敏了?没有廷时的?有没有知道怎么回事的?谢谢!

网友A:
可能的原因:1)晶振怕振动,质量不好。2)电路板上有地方虚焊。

失效检测肯定不能有延时,否则系统将暂时停顿,达不到失效检测的目的。

楼主:
虚焊已经排除了,好像晶振是一个悬浮结构,可能怕振动!试试陶瓷振荡器看看先!

网友A:
晶振肯定是怕振动的,但是如果轻轻一振就出问题,则肯定是质量不好。

你可以问问晶振的供应商,你购买的晶振可以抗多强的振动,一般手册上没有这个参数。

楼主:
用陶瓷振荡器就是猛敲都没事,看来是晶体振荡器的结构问题。
看来STM8S的外部失效监测也是一个**肋。当然如果系统可以允许复位重启应该还能用。

网友B:
晶振怕震动也是相对的,看你怎么振,一般是没事的

楼主:
我就是轻轻敲一下板子就不行了!

网友C:
如果真是那样,那好惨啊。。。碰碰就复位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是太清楚

网友E(2011-04-28):
晶体靠压电效应振荡.外部机械振动会引入额外的压电效应,影响晶体频率.

网友F:
不是可以设置时钟安全的么?

网友G(2013-01-08):
我也遇到晶振停摆的问题了,我的MCU是STM8S207S8,电压电压:5.1V,16M晶振,负载电容22pF/15pF都试验了,晶振引脚电压只能达到1.5V/1.75V左右,在用万用表测试这两个引脚电压的时候,晶振会经常停振,单片机死机,试着在两个引脚间喊了一个5.1M的贴片电阻,没见到什么改善。以前用AVR和STC的时候有晶振幅度的选项,可以增加振荡的稳定性,引脚电压基本能够达到2.5V左右,而现在只有1.5-1.7V,明显过低了,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请各位指教。

网友H(2015-04-29):
我用的是STM8S105k4也出现这种问题,晶振振幅在1V到2V之间,16M晶振振幅是1V,换成8M的是2V,并联1M电阻及换10pf、20pf、22pf电容都试了没有任何改善,芯片换过4片,晶振换过4M、12M、16M、8M的不同厂家的晶振,问题同样存在,不知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H:
板子是在网上买的开发板

网友H:
之前用过STM32F103系列单片机,做过几款产品没出现类似问题,现在想用STM8做一款产品,要用到串口通信,看来要放弃这款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