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电量检测

楼主(2010-05-06):
请教一下蓄电池电量检测的相关方法,我准备用检测压降地方法,有没有人做过。老T叔帮忙一下

网友A:
AD采样,很简单。

网友B:
什么电池?铅酸的话这种方式不能实现
就算其它类型,也是要在线跟踪才能实现的。

楼主:
铅酸不加水的那种电池
要求精度不高,能给个大概的电量指示就行,

网友C:
做一个充放电循环,算下电量就可以了

网友D:
先对电池充电至满,放电是一个恒流的环路,电流取多少自己看着办,开始放电就计时,这样就能粗劣计算出电量了,电池放电最后阶段电流下跌的很厉害,这段可以忽略,不计入电量。实际就是一个电子负载外加一个AD采集,时间单片机计时好了。

网友E:
老老实实电流采样再定时累加,例如每10ms对采样的电流累加一次,累计数适当处理一下就是Ah数了

网友F:
方法1:弄一个恒流放电设备, 根据放电时间计算。简单。
方法2:做一个电量检测的东西,随便找一个放电设备,做电量计算。麻烦。

网友G:
我做了6年的低功耗。有很简单的办法测。,,,,,,

网友H:
ls 愿听其解~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老T叔,是不是需要串一个小电阻,然后测电流

网友E:
是的,有现成的分流器可选用

网友C:
直接买个安捷伦的电力计就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