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光耦,特地请教!!!

楼主(2010-05-06):
之前见到的电路中光耦的应用,好像输出反馈信号的都是光耦次级晶体管的发射极但这里 输出反馈信号的,却是 集电极

   并且在光耦的次端并联了一个电容!是0805的1500pf.

两点疑问:
    1:这个电容何用???

2:为何接IC的COMP端的不是光耦的发射极,而是集电极???

    讨教了!

加上 该IC的DATESHEET!  以供参考!

网友A:
有这种用法的
光藕的输出这个时候一般当个可变电阻去分析
:)

网友A:
电容是改善频率特性用的

网友B:
2:为何接IC的COMP端的不是光耦的发射极,而是集电极???
光耦导通了就相当于把2脚(com)导通到地了。

网友C:
反馈采集

网友:
COMP只是和前面的输出电压作个比较,其中就通过光耦来实现的!光耦导通就接地,比较点为低电位;然后再通过PWM来实现OUT。个人见解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动态过程是工作在了线形区域  你说得是极端的情况

在设计时应该就考虑这个问题:也就是选择合适的静态工作点

楼主:
2楼:可变电阻?》不是很理解呐!

网友D:
第二脚的电压决定了占空比的大小。改变光耦二极管的电流,就改变了光耦三极管的电流,也就改变了IC第二脚的电压值,这个电压是直流的。

楼主:
那既然,光耦 导通 后 接接地了,那反馈回来的 电压信号 如何进入IC的2脚COMP端?

如何在PWM比较器里面和 基准电压 进行比较,从而去控制PWM信号??

也就是:这个信号到地了,它为什么还可以进入到IC的2脚?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光耦这个时候不是工作在饱和截止区了

所以不存在什么接地不接地的问题

可变电阻的意思是动态过程中,可以将光藕的输出看做一个可控的电阻 分析COMP的电压的变化

楼主:
可变电阻的意思我懂!问题是:光耦的这种用法?

请看一般电源电路中光耦的用法:

   在这个图中,光耦次级的发射极将反馈信号接入IC的误差信号输入端(即COMP端)!

  但是,第一个图 却是 光耦次级的集电极 将误差信号输入 COMP端

这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各位:请忽略我的无知!将真知赠于我!
谢谢!

楼主:
原谅鄙人,实在无意评点各位的看法!!!

此帖挂此2天了,很多朋友关心,深表感谢!但是,我一直认为没有说到点子上(可能是我基础部到位,理解不了)。
在此一并回复各位热心的朋友:

2楼:关于可变电阻,是把光耦打的一个比喻,这个我已经可以理解,谢谢你!

3楼:对于并联的电容是为了改善频率特性,说实话,不知道是怎么个改善法?并个电阻可以吗?

4楼:我认为COMP是不可以接地的!这个端对于电源的输出参数很重要!无论CV还是CC,都得把输出信号采样后送进来,然后去比较、控制!这个点,我认为是不可以接地的!(欢迎拍板!)

5楼:您说:“反馈采集!”这个我可以理解,谢谢您!

6楼:您说的是反馈回路的工作原理(似乎这样理解不大好,但基本是这个意思),感谢您!

7楼:说真的,对于光耦的静态工作点,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期待指教!

9楼:您说的意思和6楼类似!感谢您!

以上,是我对各位发表意见的一点理解!如有不对的,欢迎指教!热烈欢迎!

还是那个问题:晶体管的发射极是输出信号的,为什么第一个图的 集电极 也是输出信号?
  就这个问题!

  感谢!

网友E:
2楼的说法很精辟,这只是电源IC外围分立元件的多少差异

楼主:
两个 图 在一起 对比!

网友D:
光耦工作于放大区状态而不是开关状态.
光耦三极管电流的大小决定了第二脚的电压(内部VBIAS串联一电阻提供电流,光耦跟这个电阻分压)
至于你提到的另一种用法,常规的做法是屏蔽掉IC内部的放大器,比如用一比一的电阻构成一倍放大器,光耦的输出接入这个放大器的输入端,最终的作用也是使IC内部的放大器输出电压变化.只是这样做,对于用光耦作隔离反馈,且输出端又有431一类的误差放大器的反馈类型来说,没必要.还不如直接就改变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电压,这样使用的元件数量也少很多.

网友F:
学习,此处电容可能还有缓冲作用

网友G:
主要是去耦,保证环路的稳定性,也可以当成事补偿。

网友H:
同意17楼得说法  是工作在放大状态 而非开关状态

楼主对问题的钻研精神值得学习  不知道楼主能理解了否

楼主:
有些领悟!
感谢LS所有朋友的热心回答!
谢谢!

网友I:
我也是初学者,我想你吧芯片comp的内部结构图和外部的连起来,然后用一个可变电阻替换了三极管的话,试试能不能理解,我觉得是不是就可以当成一个分压的那样,然后提供反馈电压那样的,我是新手,如果说错了,请见谅啊,呵呵

楼主:
呵呵!
谢谢你的热心!

网友J:
回复 楼主:
我是菜鸟,我在这里只想说说自己的一点看法:光耦的输出电流是和发光二极管的电压有关系的。至于关系式可以在资料上找到。

网友K:
这个电容是旁路电容,用于滤波。

网友K:
此光耦主要用于稳定电源电压

网友L:
应该起提供反馈和隔离作用吧。

楼主:
感谢这么多热心的朋友的支持!
嗨,对不住啦,20分远远不够,下此多设置些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