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源滤波器推导

楼主(2010-05-06):
求教达人,使用运放和外置R,C来做有源滤波器时,推导公式很多书都直接把运放理想化处理,只看外部的R,C的拉式函数推导,但问题是运放本身的零极点怎么不考虑?
或者补偿了的运放,它的主极点频率低的可怜,这也不需要考虑么~?谢谢

网友A:
在有源滤波器中运放是闭环应用,其闭环带宽要远大于滤波器的特征频率的时候,才能不考虑运放的影响。

网友B:
运放的主极点可以参考带宽积,并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