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348-35D复位监控芯片问题

楼主(2010-05-06):
各位大侠,最近在做一个电池监控的小实验,想用MAX6348做为电池电压的监控芯片,电源采用的是手机Li电池,当电池消耗到3.5V时,复位芯片给出信号,单片机处理该信号发出电池电量不足报警信息。我选用的MAX6348-35D的阈值电压是3.5V,但是实际测得的阈值电压确实4.6V,不知道什么原因。请使用过该芯片的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2011-02-15):
问题已经解决,是电路连接问题,在看芯片说明书的时候没有仔细研究。所以建议大家在看芯片说明的时候一定要仔细

网友A:
支持楼主定期总结贴子的习惯, 给予加分(俺能做到的 :))

网友B:
楼主很强大,复位电路我这边用的蛮多
正在思考楼主问题
想不到答案这么快就出来了

网友C:
支持楼主定期总结贴子的习惯, 给予加分(俺能做到的 :))
引用 网友A:

鼓励一下。

网友D:
复位IC,美芯的价格不菲,这类IC通用料很多,而且性能不比美芯的差,而价格和交货就比美芯好很多了,各位大侠不妨看看SGM803_809_810等复位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