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等效采样系统的设计

楼主(2010-05-06):
我现在打算用FPGA设计一个1GHZ的等效采样系统,A/D芯片使用MAX110。时间增量ΔT最大也只能为1ns。那么我应该用什么器件来控制那个时间增量ΔT呢?FPGA没有这么高的主频率吧?向各位大侠求救,用什么芯片(器件)好?谢谢!

网友A:
是不是MAXIM的MAX110,每秒50次采样的ADC,想做1GHZ等效采样,冒汗啊

楼主:
3# 王奉瑾

楼主:
是不是MAXIM的MAX110,每秒50次采样的ADC,想做1GHZ等效采样,冒汗啊
引用 网友A:

芯片不是我选的。芯片资料我刚开始看,英语版的看得累。
如果这个芯片不行,那应该用什么芯片好呢?
我的QQ415407710.可否加你聊一聊呢?谢谢!

网友B:
MAX104/108/109
最大8位

楼主:
芯片选错了。应该是max 100。有没有人有max 100 的芯片资料呢?中文版的最好。
由于我基本还是菜鸟一个。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O(∩_∩)O~谢谢!

网友A:
我对示波器还是有点了解,楼主连基本的原理都未搞清楚,就想来做这个,基本是不可能的,还是学好的点ADC、示波器、信号的基础才来想,等效采用只对周期信号有效,又分为随机,和顺序两种,随机实现比较简单,精度差点,顺序实现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建议搜索一下这方面的资料,还是比较多的,不用到处问人。

gpr
能请教一下关于取样门电路的取样脉冲怎么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