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RM时的迷茫

楼主(2010-05-06):
小弟初学arm,从网上找了个KEIL FOR ARM3.5的**了,貌似能用,然后再找了个点亮二极管的小程序,用protues仿真,不知道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我怀疑是KEIL的设置问题,再从网上下载了一个程序,编译时出现错误提示“fail to execute 'd:\keil \arm \bin\ca'”  在“select DEVELOPMENT Tools”处没有选择,而我自己建立的项目则选择了“use realvier compiler ”.(在此处有两个选项,一个是REALVIER 还有一个是GNU),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需要选择??我自己建立的项目编译通过了,但为什么在仿真的时候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自己编写的源代码如下:请各位高手能带小弟一把,

/*               led.c:  用ARM点亮一个led并闪烁,有点浪费……                    */
/*                                                                            */
/******************************************************************************/
#include <LPC21xx.H>
/*********************************************************************************函数名:
delay()**描述: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volatile long i,j;
for(i=0;i<60000;i++)
   for(j=0;j<5;j++)  ;
   }
   int main(void)
    {
  PINSEL0 = 0; /*设置引脚为GPIO */
  IO0DIR = 0xffff; /*将P0.0设置为输出 */
  IO0SET = 0xffff; /*将P0.0置1,也就是让led灭 */
   while (1)
    {
     IO0CLR = 0xffff;
  delay();
  IO0SET = 0xffff;
  delay();
    }
}

楼主:
对了,忘记说了,小弟用的芯片是LPC2124,在芯片选择上都没有错误

网友A:
学习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慢慢来把,你比我还好些,我是个做销售的,点都不懂,还不是得自己学个,不懂就问了,好心人还是很多的也

网友B:
你学ARM还用单片机那一套有什么用?
还是弄个板子研究一下吧

网友C:
用ADS1.2编译器呀

楼主:
奥,但ADS编译器,arm公司现在已经没有更新了,并且我用KEIL用习惯了,感觉好一点,
因为初学ARM所以现在只想把它作为单片机用熟悉了再搞块板子,因为我想,
同样的问题如果换成开发板也同样存在,不是吗??
      谢谢你们啦

网友D(2010-06-24):
我是弄不清IAR与ADS的区别,,,,,

网友E:
你做一个硬件,就会有反应了。

网友F(2010-07-31):
自己画个核心板搞搞吧,我就这么来的。

网友G:
我也是初学者,我用的是ADS调试!

网友H:
(1)Keil uV3是第三方ARM软件集成开发环境,目前支持的ARM芯片种类还不多,所带的编译器也并不完善;
(2)由于Keil uV3为了方便用户的开发,提供了现成的ARM启动文件,换句话说,它屏蔽了ARM开发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启动代码的编写,而这一点对初学者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ADS1.2集成开发环境是ARM公司推出的ARM核微控制器集成开发工具。它支持ARM10之前的所有ARM系列微控制器,支持软件调试及JTAG硬件仿真调试,支持汇编、C、C++源程序;具有编译效率高、系统库功能强等特点;可以在Windows 98、Windows 2000、Windows XP以及RedHat Linux上运行。
    这是dinglanlan发表的一篇帖子的,LZ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