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逐步启动

楼主(2010-05-06):
用单片机给驱动电机的芯片的起/停引脚PWM波,然后逐步改变PWM的占空比,直到100%的起,这样可以吗?

网友A:
看是什么电机,什么驱动芯片,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

网友B:
可以,以前我就这样做过!不但刚启动电机的时候这样做,调速的时候也是这样做!
你是用IGBT控制电机的吧!IGBT就这样,直接高速启动就冒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