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仿真时怎么看程序运行时间?谢谢!

楼主(2010-05-06):
STM8S仿真时怎么看程序运行时间?谢谢!

网友A:
看看CPU寄存器窗口里有没有运行周期计数器?

网友B:
单步运行时间可以看到

网友C:
硬仿我也没有看到,只看到软仿有。

网友D:
硬仿怎么会有?

网友E:
可以用一个不用的IO口输出波形,再用示波器看,比较好!

楼主:
模拟仿真确实有,找到了!谢谢!

网友F:
楼上用的COSMIC or IARSTM8?

网友G(2010-06-10):
楼主在那找到的

网友H:
用定时器做个标准基准时钟, 或者通过端口输出并用示波器看一下都可以的吧.

网友I:
看来示波器观察端口这个方法用得很广啊,确实比较放心一点。

楼主:
是啊!后来也是用示波器来看,因为不知道晶振切换的程序正不正确。

网友D:
我都是把T3做为专用观测时间的,地址在0x5328(我上大吧)看,龙其是在高速中断时很方面。

网友J:
KEIL有专门看时间的窗口,这个好像没找到

网友K:
ST应该是有的,好好找下,每个编译软件应该都可以观察程序运行的时间

网友L(2013-08-22):
软仿还是没有找到观察程序运行的时间的地方

网友M:
大神们 , 找到的就分享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