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0-05-06):
两个CMOS反相器的输出端能直接相连吗?

网友A:
保证输出相同的情况下,  可以相连提高驱动能力. 不过我只是根据特性分析, 也没有这么用过.
这样用的目的是想提高驱动能力吧?

网友B:
又见T叔拔刀相助

网友C(2010-12-22):
输入也并联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