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0-05-06):
输入信号是0.5ma,0.3V左右,想最后输出的时候放大到17V以上,这个电路可以吗?要是不行的话怎么修改呢?
附件中是电路图,谢谢啦

网友A:
有意思~
围观一下~

楼主:
别光围观哈,给点意见类

网友B:
将楼主的图转贴出来。如下:

这是个非线性(数字)放大电路,如将0.3V放大到17V以上,调整一下部分零件参数,这个电路还可凑合,只是稳定性太差,如想线性放大信号,建议换电路。

网友C:
直接用运放不行吗

网友D:
光耦两侧共用电源,这支光耦有什么用?
从电源正经PNP管发射结再经光耦到地,没有电阻限流,危险。
24V电源,完全可以用一片普通运放如LM358。从成本看和两支管子加光耦差不多,性能好多了。

网友E:
MAYCHANG
我觉得就算是共电源,
光耦还是有用的,(有前提)
如果后面接的是大功率电路,-----因为是24V供电,这个可能性很高
这样。PNP就有很高的击穿的可能性,
有个光耦就不会大面积损坏电路了。

楼主:
恩,谢谢各位啊。
输入信号是流量计的脉冲信号,不用线性放大,只要能计算脉冲就可以了。我需要的是输出电压达到17v以上,满足PLC的最低限值。

我用上面的电路做的时候,没有脉冲输出的时候输出端就是稳定的13V电压,这是什么原因啊?

另外,MAYCHANG,我在别的论坛也是说用运放LM358,原话是这样 “那用一个双运放,如LM358之类的双运放,只需单电源供电。第一个运放做成同向输入负反馈放大电路,第二个运放做成一个比较器,用电阻分压做一个比较电压,就可以输出方波” 这样可以吗?我画了个图,还没来得及试验,各位帮我看看行不行?

PS:你们的图片都是保存的什么格式,我用的格式都不行。只好用压缩包了

网友D:
8楼:
图片可以是gif、jpg、tif、png格式。你压缩之后我要下载,再解压。
4楼的图,无信号输入时输出应该接近于零。

楼主:
我是存的gif、jpg、tif、png格式,都说是无效图片。
你能帮我看看运放电路这个图对的吗?

网友D:
此电路不对。单电源工作时不能用于反相放大。而且,输入与输出相位关系也与你原图不符。
何必用两级放大?频率没有多高,一级够了。再说,你并不要求线性,如果运放频率特性不够好,改电压比较器也可以。

楼主:
恩,是的,第一运放用同向输入负反馈放大电压,第二运放就是电压比较输出方波。
现在我测试的结果是,当没有输入的时候,Vout=24V-V6=24V,V6是指R3和R4那个点的电压。
然后有输出的时候,Vout的数值就是小于24V的,但是我现在希望的是在没有输入的时候Vout=0,只要有脉冲输入Vout要大于17V,怎么修改才行?

网友F:
你看一下,运放的同相比例运算电路把,里面有说的,应该可以这样用吧,你看看

楼主:
我现在是这样接的,可是输入和输出是一样的,没有变化,不知道是哪里错了?

楼主(2010-06-08):
哈哈,谢谢大家啊,我的问题解决了
电路是正确的,不过我的思路错误了,现在换了个思路就解决了

网友G:
原来啥思路。现在啥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