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0-05-06):
输入信号是0.5ma,0.3V左右,想最后输出的时候放大到17V以上,这个电路可以吗?要是不行的话怎么修改呢?
附件中是电路图,谢谢啦

网友A:
信号频率是多少?另外电路图应该直接贴出。

楼主:
平率具体多少不知道,但是很低,就是流量计的脉冲信号,电路图我贴补上去,不知道怎么弄的,你能加我QQ81982935吗?谢谢啦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171175-1-1.html
新开的帖子,一起看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