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路

楼主(2010-05-06):
我的电路思路是这样:输入电压高于1.2v,V1-1输出高电平,给电容充电,当电容电容电压高于4.3V,输出端输出高电平。
1.但是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当电容电压高于4.3V,电平会迅速拉倒到地并且保持一段时间,我就不惑了。
2.还有比较器VI-1输入为什么要加入一个电阻R100的呢,我觉得没有必要的
比较器本来就汲取电流很小的,电平波形是我autocad画的,比较粗糙的。见谅

网友A:
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没看懂,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中间是个RC低通。

网友C:
输入是不是稳定的呀
   不稳定的话电容会放电吧

网友D:
因为比较器内部有保护电路,加R100是为了在输入信号过大时,限制流过保护电路的电流流,保护输入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容放电回路在哪里,
而且输入是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来这个比较器输入不能看成理想的比较器,理想的比较器输入电流很小的

网友E:
看看你的动放是什么结构
不会是TTL的吧。
这样内部会吃电流的。
高于4.3时,就导通一次/吃电一次。

网友D:
7楼,这比较器理不理想没关系,你看看它的输入保护电路的结构就明白了。当输入超过VCC时,保护电路的三极管导通,吸收很大电流的

网友F:
当电容电压高于4.3V,电平会迅速拉倒到地并且保持一段时间,我就不惑了。

可能是电容电压高于4.3V时,前级的电压低于1.2V,导致前级输出为低了呢?楼主测测看。

网友G:
天神的解释很准确,受教了.
楼主画的电压波形是图中测试点处的电压波形吧?在第二个保护器正向端接一个限流电阻,再在正向端和负向端之间接二极管进行过压保护应该就没有上述的困扰了.
比较器是允许正负端之间有一定过压的,所以楼主说的超过4.3v可能是观察失误,应该是超过负相端(图中接了4.3v)某个值才对.

网友H:
请问你VCC是几V

网友I:
前面的1.2V是不是太低了?3V系统,你最好也要抬高到1.5啊。

网友J:
11楼的好像有道理。楼主可以试试看!期待中……

楼主:
谢谢以上各家的解释。我现在知道原因了:输出端输出高电平驱动mos管,mos管导通负载,负载消耗大电流,拉低电源5V,由tlc1702比较器原理框图可知,比较器内部mos管提供快速泄放通道,所以5v迅速拉低,然后电源建立时间,所以又保持一段时间的低电平。
其实是我学艺不精的,这个问题应该考虑到的,不好意思啊

因为比较器内部有保护电路,加R100是为了在输入信号过大时,限制流过保护电路的电流流,保护输入级的。
--------------------
这个限制电流最大多少,也就是怎么选择限流电阻,在datasheet中看哪个指标的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的呢,哎,达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