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MPLAB v7.5里用pickit2调试?

楼主(2010-05-06):
在MPLAB里的debugger里的select tools下拉下的pickit2是灰色的状态,而不是显亮的,其它的ICD2都有的,是显亮的,为什么pickit2不是显亮的,这样就不能用pickit2调试了。刚刚弄了个pickit2,初次用:P

网友A:
MPLAB现在的最新版本是 8.xx,重新下一个看看。

楼主:
难道不能在7。5下调试

楼主:
应该不会啊,有pickit2列出来,就一定是行的,是不是kit2编程软件哪里要设置?

网友A:
灰色的就是不支持。你升级一下可能就支持了。

楼主:
哦,那弄个新版本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