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1302遇到难题,

楼主(2010-05-06):
//从1302读一字节的数据
unchar output_1302_byte()
{
unchar i=0;
for(;i<9;i++)
  {
   ACC=ACC>>1;
   ACC_7=io_1302;
   sclk_1302=1;
   sclk_1302=0;
  }

return ACC;
}//数据读出函数
unchar read_1302(unchar add)                                        //读出的数据为十进制
{ unchar DATA,D;
rst_1302=0;
sclk_1302=0;
rst_1302=1;
input_1302_byte(add);
//delay();
DATA=output_1302_byte();
sclk_1302=1;
rst_1302=0;
D=BCD_D(DATA);
return D;

}

//bcd转换位10进制
unchar BCD_D(unchar BCD)
{
unchar j;
j=BCD>>4;
j*=10;
BCD=BCD&0x0F;
return (j+BCD);
}

输入数据没有问题,输出0到20也没问题,就是输出大于20的时候出现问题,和时钟存储器的值不一样。

网友A:
为什么单单是大于20就有问题呢,程序看不大懂:L

网友B:
不要太相信仿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