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步进电机如何驱动?

楼主(2010-05-06):
微型步进电机,指甲大小,没有规格书情况下怎么确定用多宽脉冲做驱动?谢谢

网友A:
是这样的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360107037
像他这样的微型步进电机是4线2相,给两个相通以相位相差180度的方波电压就能转起来。  我见过的有用于热敏打印头上,当然,也会用在别的地方。

楼主:
呵呵 我的还要迷你,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A:
哇塞  这么小,从哪里多少米能买到啊?
你看它的接口有几根脚,用万用表量一下哪些脚是通的,如果是4根并且两两相同的话那应该也是2相4线了,而步距角可以通过实验来确定。

网友A:
这个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285915089
真够小的,虽然步距角18° 大了一点,但也才卖2快钱一个啊,我打算想买一大把了,这个体积用来做一个东西比较合适。

网友B:
便宜,买一大把,这个体积用来做一个小机器人比较合适。

网友C:
我对智能避障小车上对CMOS感应器对扫描旋转正愁找不到合适对小步进了

LZ有木有再稍微大点的?这么大的估计也够用

楼主:
这有这个打算 嘿嘿
6楼: 便宜,买一大把,这个体积用来做一个小机器人比较合适。

网友D(2010-07-27):
哇 还没见过呢。。。

网友E:
做不了机器人,扭力太少

网友F:
哇,好小个。

网友G:
好小,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