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clone2 的时钟引脚

楼主(2010-05-06):
altera的FPGA有多个主时钟引脚,CLK0~CLK7,请问是否只需clk0接晶振,所有io口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A:
可以。仔细研究下其用户手册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网友B:
CLK0-CLK3是一组,CLK4-CLK7是一组,一般任意一组时钟只能驱动特定的一个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