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伙来帮忙解决 下图开关电源,。。。

楼主(2010-05-06):
问题有二:
1. 关于 上图中 ic TDA4605 的2P为 电源次级输出 过流保护,问 是如何利用RC 达到保护的?
2. MOSFET 的栅极阻尼电阻 和 栅极驱动 电阻 我见过有的图 两者都没有 直接驱动,问前者和后者 在电路中有何影响?
  望大家伙 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1. 关于 上图中 ic TDA4605 的2P为 电源次级输出 过流保护,问 是如何利用RC 达到保护的?

非也。
Primary current simulation : information input regarding the primary current. The primary current rise in the
primary winding is simulated at Pin 2 as a voltage rise by means of external RC element. When a value is
reached that is derived from the regulating voltage at Pin 1, the output pulse at Pin 5 is terminated. The
RC element serves to set the maximum power at the overload point.

楼主:
哦,多谢,问题一 貌似是 电源整体的最大超负荷点。
还有  一问题,: 现在 手上的这个电源 由于 上图中 问题二, MOSFET 的 栅极驱动电阻跟栅源之间的阻尼电阻都没有接, 而 对电源加电就 跳闸,大概分析是 初级短路所致 但是就找不到问题 在哪,感觉 会不会跟图中的问题二 有些关系 ,等待 指点,谢谢,。。。、

网友B:
MOSFET的门极很脆弱,容易因静电或漏电工具而击穿,甚至人体带静电都可能损坏管子。
门极到地的电阻有在焊接时保护管子的作用。因一般手工焊接时都是先焊高度低的元件,所以电阻必先于管子被焊到板子上,这样管子插到电路板上时门极到地已经有个电阻,被击穿的危险就小得多。
如果楼主是手工焊接,对上电就跳闸的故障,应检查门极是否已被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也很郁闷啊,管子是换的新的确定没有击穿,但是电路中确实没有接 电阻呀,是直接驱动的?弄不明白电路 为什么还要这样设计?
备注 一点, 现在用调压器 加电时,电压稍微往上调 调压器则嗡嗡响(大电流的原因吧), 等待指点,。。。

网友B:
5楼:
没有门极到地的电阻(开路)和图中47欧阻尼电阻(短路),多数情况电源可以工作。
阻尼电阻加在这里,目的是防止开关管产生寄生振荡。开关管是单管(非多支并联)且驱动芯片到开关管距离不远情况,不会发生寄生振荡,此电阻可以不用。
你所说的不能加电以及调压器响,应检查220V电源输入电路。这类问题,仅用万用表至多加上示波器就可以解决,关键是你对整个电路如何工作,各处电压电流什么情况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必须心中有数。

楼主:
多谢 指导,我在查查 电路,。。。 谢谢!

网友C:
初级电流模拟:信息输入有关初级电流。初级电流上升的
在初级绕组引脚2模拟作为一项手段的外部RC元件的电压上升。当一个值
达到即从在引脚1,在引脚5输出脉冲电压调节衍生出来的终止。该
构件的目的,是设在超负荷的最大功率点

LZ,那段英语你好像理解错了!!!

楼主:
呵呵,对于英语 两眼一抹黑啊,。。。
问题解决掉了,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造成上述 原因是 初级整流桥的 一支桥臂 给穿了, 光怀疑 ic 了, 原来是它的事,总结一下吧, 有时候不能凭感觉 做事,像这次 感觉桥 很不容易出问题的,结果 没有想到是它,也没白忙活,认真检查每一步 是必须的!

网友C:
hehe !解决了就好!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