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俺的电路啊,有点不懂

楼主(2010-05-06):
不好意思哈,第一次发帖就请教各位,麻烦坛子的人帮忙分析这个电路啊,是什么电路啊?

我只知道C,D是采样电阻两端接来的信号,B端接L292的反馈端(7脚),A接PID控制端

多谢各位了啊

网友A:
你想知道什么?
这电路书里有啊。

网友B:
既然是你的电路,怎么会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一个电流环啊,前面是个差分电路,后面呢?两个一起的作用呢

楼主:
顶一下下啊

网友C:
CD前面的差分测电流,后面的反馈端再和电流做差分,是这样吧,但是R30是做什么用的呢?maychang帮忙给分析一下。

网友D:
前面是差分放大器,后面是放大比较器,当输入的信号值达到一定程度时比较器的输出电压会去控制某些东西

网友E:
方波-三角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