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485网络设备从机地址如何自动分配?

楼主(2010-05-06):
我的意思是,主机如何为新加入485网络的设备分配地址,或者是否能够分配?485的设备通信协议打算采用modbus。

盼望大家热心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485 客户端带硬件 拨码地址的

网友B:
自动分配地址需要一套良好的协议,仅靠Modbus是不行的,一般采用ID相关算法经冲突解决实现。

楼主:
非常多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