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三星单片机烧录器

楼主(2010-05-06):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185807210

1.1 关于SSP100
SSP100SamSung Programmer)是我站推出的一款三星单片机的专用编程器,该编程器体积小巧、烧写速度快,配RS232串口和USB接口,可联机和脱机操作,非常适合批量烧写;另外该编程器开放了烧写控制接口,故而也十分适合自动烧写装置。
1.2 产品特性
1、      支持器件:三星全系列4/8位单片机S3P7xxx/S3F8xxx/S3F9xxx(包括MTP/OTP),支持最大芯片容量64KB
2、      烧录方式:联机烧录、脱机烧录;均带有烧录计数功能。
3、      烧写电压Vpp12VDC5VDC,由PC软件设定;Vdd: 5V
4、      速度:脱机烧写和USB联机烧写平均速度:0.32/KB (包括擦除、查空、烧写、数据校对、读保护、LDC保护和HardLock保护等所有步骤)。
5、      通信:可使用RS232串口连接或者是通过USB连接到PC,上位机软件自动检测连接方式,无需手动设置串口参数。
6、      可烧录32位序列号,序列号地址可在有效地址空间内任意设置,且对所有烧录过序列号的目标文件保留历史记录,确保序列号的唯一性。
7、      具有烧录记录自动保存功能,无论是脱机烧录还是联机烧录,相关的烧录数据都能自动保存到电脑上的数据库文件中 <脱机记录保存在编程器内部ROM>
8、      开放自动烧写接口,提供MCU烧写所需的数据接口和编程器控制接口(包括状态指示信号、 忙信号和启动烧写等控制信号), 十分有利于在板调试/烧录和自动化批量烧录。
9、      具有完善的保护机制,能有效的防止被烧录芯片短路故障。
10、  电源:使用USB供电或者外接12V直流。
11、  外形尺寸:115mm×88mm×23mm

网友A:
眼红你的时序资料呀,呵呵。

网友B:
多少钱呢????????????????????????

网友C:
mcuisp 到处眼红啊!

网友C:
下个星期 抓一个给你!

网友D(2011-11-21):
回复 楼主:

楼主的淘宝怎么上不去?这里介绍另一款三星单片机编程器,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编程器,支持脱机烧录,下载代码超快,烧录9454只要0.7秒。比我之前用的要快好几倍,以前要两三个工人完成的烧录任务,使用这个烧录器一个人就完成了。贴一张图片。

网站: www.ifanner.com

网友E(2012-01-12):
公司主营三星系列LSI全线产品
单片机MCU:4Bit/8Bit/32Bit (ARM7 + Cortex)
应用处理器AP:ARM7/ARM9/ARM11/Cortex A8/A9
常用型号有:S3F9454 ,S3F9488 ,S3F9498 ,S3F9444,S3F84I9等;
我们有稳定的供货渠道,供货稳定,价格有优势,保证原装正品,

三星编程器;
三星烧录器;
三星目标板;

联系方式:18319013575
QQ:522287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