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引<一道硬件工程师面试题>

楼主:
之前的LZ的电路要求放大的MIC信号, 我把这个东西稍微的改一下“放大的是音频信号。”撇开MIC信号。
那么四个电路有什么特点?
第一个图:信号经电容后,加直流偏置后放大。信号经过电容后,去掉了原来的直流电平,然后再加上了直流偏置。
问题:1. 直流点为电平多少?0.7?---被三极管的VBE限制住了。VCC?---放大的信号会被饱和放大。其他?---不同的电阻放大的倍数会受影响,同时由于温度不同,放大倍数很不稳定。
第二个图:先加直流偏置,再经过电容。加偏置后,经过电容后,和不加偏置没有太大区别。
问题:1. 一个没有直流偏置的信号,他的电平是多少? 0V?---参考点只能是地了。那么放大的时候,<0.7V以下的信号,三极管如何将其放大。
2. 此电路基本上只能放大0.7Vpp以上的信号,而且也不稳定。
第四个电路图(最后再说第三个):此图基本和第一个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加了一个下拉的电阻,只不过比第一个好在一点。就是直流偏置电平比较好确定一些。
主要的问题放大倍数受温度影响,在一般的音频放大电路中可以用。
第三个电路:很多人之所有不选,是因为想当然了,没有经过计算。包括我也是。其实稍微粗略计算一下,发现这个电路确实比较好(收藏了,记在茫茫脑海中)。
粗略计算如下:Vs是输入的音频信号。Vo是输出信号
1. Ib= (Vo-Vs)/R2
2. Ic=B*Ib
3. Vo = Vcc- Ic*R1
4. Vo= R2*Vcc/(B*R1+R2) + B*R1*Vs/(B*R1+R2)
不难发现:R2*Vcc/(B*R1+R2)仅影响的是放大信号的直流电平。
B*R1*Vs/(B*R1+R2):为Vs交流部分的放大信号,由于反馈,会适当的减少,B的影响。
太长时间没有看过书了,不知道分析的是否合理。纯技术讨论贴。

网友A(2010-05-06):
面试题你都拿回来了?记这么清楚?

网友B:
我也记得这个题目
自己以前也没有关心过细节,想到这个问题,。。。感慨多阿
今天看到楼主的分析。。。又受教了

网友C:
图B根本不能工作,没有偏置。
图D还不如图A,给出偏置电压但没有直流电流反馈,集电极电流对温度变化比图A更敏感。
图C比较好,是因为加了直流反馈,工作点随温度变化较小,但增益远不如图A。

网友D:
哎。。。我水平太差,竟然选了D......
面壁去了。。。:(

网友E:
我第一反应就是C。。。:L

网友F(2011-08-20):
我也记得这个题目
自己以前也没有关心过细节,想到这个问题,。。。感慨多阿
今天看到楼主的分析。。。又受教了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04-19-1.html

网友G:
长见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