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4ls164的问题

楼主(2010-05-06):
用串行口扩展两位数码管,RXD接第一个74ls164的AB,然后Q7 接下一个74ls164的AB,这是什么意识啊,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串在一起

楼主:
串在一起,数据时怎样传输的啊,我感觉只是接RXD的有数据。下一级存储的是上一级的前一时刻的值吗?谢谢啊!

网友A:
下一级的输入加上一级的输出
不懂可以看164手册

网友B:
因为164的输出是移位进行的,先到Q0,后到Q7,这样连接相当于把第一个的数据再移位到第二个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