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电磁炉软关机之后,风扇是在给谁降温呢?

楼主(2010-05-06):
电磁炉软关机之后,风扇通常还要运转一段时间。那么,它是在给谁降温呢?功率级既然已经断开了

网友A:
风扇降温是为了功率器件能够在最好的状态下工作,关机后,功率器件断开了,但是如果侦测到温度偏高的话,还是要采取降温动作,降低热能累积,延长器件使用周期。

网友B:
应该和风枪这种一样,即使断开电源了里边实际上还是挺热的,所以风扇要一直冷却到它凉了为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我用的是偷工减料的,没有温度检测。 有时候刚按开了,马上按关,风扇也是延迟一会才关。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你试着直接把插头拔掉,看它还转不转..............;P !

楼主:
:L,普通风扇插头拔掉也还是要转的,这个时候可以叫惯性

网友D:
软关机和插头拔掉效果应该差不多

网友E:
软关机后,风扇运行,应该是为了给功率器件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