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预拉线

楼主(2010-05-06):
(无正文)

网友A:
英文状态 按L 把左下脚的连接 不打钩就不会出现了

这个不影响你加工的,加工的不管你的引导线

另外 为什么PCB中有一根引导线呢/ 是你原理图里面的网络表不对! 有链接
修改原理图 再生成网络表导入 可解决

楼主:
谢谢楼上  我画原理图的时候网络标号重复了  试着改过重新装入网络表时再更新后原件的布局就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