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IO口如何做4个按键检测和7个独立的LED灯驱动?

楼主(2010-05-06):
各位电子高手:
      5个IO口如何做4个按键检测和7个独立的LED灯驱动?同时要注意的是:4个按键和7个LED灯在一块面板上,MCU和电源在另外一块板上,二块板之间的排线长度为1.5米,而且产品里面有二个18W的DC电机在工作,如果做到没有干扰和稳定?谢谢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A:
用一个ZLG7289可以搞定吧?

网友B:
爱做麻烦做的人才会这样省。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可以提供意见?就是一款产品,而且因考虑到成本的问题,所以才没有多余的IO,而且如果增加几条排线也就会增加成本呀。

网友:
可以呀,不过要增加2个三极管

网友C:
你能够承受多少成本?
就LZ所说的环境,不可能不加钱的……

网友D:
这个勉强可以用,电阻上拉,端口分时复用,注意利用端口的高阻态

网友E:
不错,可以使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和客人沟通了修改了下,用5条IO驱动4个KEY和6个LED,比原来少了一个LED.

网友F:
真够折腾的

网友G:
扫描对方式分时复用,7L的方案不错

网友H:
我觉得还是加以片254解决比较好

网友I:
用STC的单片机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J:
7楼的大哥,好巧妙地方法啊

楼主(2010-06-17):
这个我已经自己解决了,不过还是谢谢各位高手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