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光遥控器有辐射吗?

楼主(2010-05-07):
买了个遥控电灯,上面的遥控按键是带夜光的,这种夜光有没有辐射?

网友A:
有辐射吗?有。
有害吗?甚微。
每天太阳就给我们大量的辐射。

网友B:
是红外遥控还是无线遥控的?

网友A:
是红外遥控还是无线遥控的?
引用 网友B:

荧光

楼主:
无线遥控器,是无线的315M,当然不是这个辐射,是按键上的荧光会有多大辐射呢?

网友A:
荧光辐射是由于荧光物质内的电子由高能态越迁到低能态时发出的光(一种电磁波),此能量是由先期外激发(如光照)而致。通常激发能有限(如可见光),故其释放的能量也有限(反映在辐射的频率上)。另外,此类辐射强度(电磁波幅度,或光子密度)非常弱,因此根本不用担心。

网友C:
当然有,没有辐射你怎么看见的?能看见,就必定有辐射。

网友A:
不过,需补偿一点。虽然辐射不可怕,但由于其可能有毒性,因此不建议使用类似含可接触荧光物质的东西(除非其已经被有效封装)。